protel四层板上电源和地的焊盘中间十字线消失了

楼主(2021-11-09):
protel99se,winxp
1.画好原理图,生成网络表
2.新建PCB板,默认两层板之间添加两个内铜层plane,默认无网络
3.pcb中导入网络表,
4.层体管理器里面给刚才两个内铜层设置网络为电源和地
至此,能看到所有电源和地的焊盘中间有十字线,且相互之间没有连接线。
但保存退出后再次打开则十字线不见了,每个电源之间、地之间的默认连接线出来了
就像其他网络一样,并无差别,咋回事啊?

网友:
有的时候有很多BUG,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重新规则检查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2-01-05):
    工具/选项/热焊盘,勾选显示通用覆铜平面指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