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layout 环境中使用脚本文件导出BOM,提示excel内存不足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09):
pads layout 环境中使用脚本文件导出BOM,提示excel内存不足怎么解决?

网友:
你可以在网上下载个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2024-09-02):
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是无解,跟操作系统有关。最早使用PADS9.3都可以,但现在发现家用电脑9.3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