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ICAD转换AD文件,有大佬知道吗??

楼主(2021-11-09):
怎么把KICAD的文件转换为AD格式的文件啊,大佬们,在线求教。。。。

网友A:
1. 在 Kicad 打开 PCBNew,点击 File -> Plot,以 HPGL 格式输出相应的文件,每一个层对应一个 .plt 文件。

2. 打开 CAM350,使用 File->Import->HPGL 的方式,导入Kicad 导出的 plt 文件,每一个层对应一个文件。

3. 在 CAM350 中,使用 File->Export 将刚刚导入的文件输出成为 DXF 格式。

4. 打开 Protel99se,创建一个 PCB,然后导入上面生成的 DXF 文件,终于看到了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在 Kicad 打开 PCBNew,点击 File -> Plot,以 HPGL 格式输出相应的文件,每一个层对应一个 .plt 文件。 ...

感谢大佬,我试下看能不能行

网友(2022-01-16):
新版AD开发了此扩展功能 但是不知道怎么导入 官网搜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