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阻抗不匹配如何在板子上修正?

楼主(2021-11-09):
目前正在开发一款电路板,上面有12Gbps的信号,通过信号测试发现眼图不好,初步判定是线路板阻抗匹配不对,但是目前电路板已经做出来了,如何在电路板上补救一下啊?: d- K5 o& k+ I

网友:
只能通过元件调试来改善

网友:
这个SI的完整性有些复杂,需要找到哪一段先

网友:
找出对应需要改变该段阻抗地与末端电阻数值后,复合对应导体,确认数值后,可以批量修改至最佳,不会造成损失的。

网友:
    我之前也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板子只能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