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LM317级联,前一级可调压,后一级无法调压,为什么?

楼主(2021-11-09):
为了得到两路可调电压,且确保后一级电压不会超过前一级电压,使用两片LM317级联,设计图如下图所示,测试时使用12V1A的适配器为模块供电,使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前一级的LM317可以输出可调的电压,后一级电压始终在2.15V附近,不知道是否是LM317搭载能力不足的问题,恳请各位解答,谢谢!  p4 M- S9 Y! W( v

网友:
    注意输入与输出间的压差要足够大

网友:
    如果没带载应该不是这样吧,不过也要看你第一级输出有多少,一般输入与输出之间要有个2V以上压差才好吧

网友:
    这芯片电流能力挺大的,应该不至于是负载的原因,你可以去掉4067看看,应该不是,第二个输入上有电容么

网友:
    这样线路正确连接,不开路不短路,一般不会出现电压无法调整的可能。

网友:
    第二级电路画错了吧,反馈那里没有连接到输出。你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