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模块里的元件位号如何显示?

楼主(2021-11-09):
在设计PCB的时候,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在一块pcb中有很多个相同的电路模块 ,我不想每个电路模块都画一遍,这时就想把它做成一个pcb封装,这样我在画pcb的时候只要调用这个pcb模块封装就可以,不用每一个都重复画,另外需要修改的时候也只需修改pcb封装,所以很方便,比如图片所示:
即 将一个芯片与四个排阻组成的电路做成了一个pcb封装
      但这样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导出元件位号时不能导出封装内所有元件的位号,也不知道这些元件的位置信息,因此,机器批量贴片时编程很困难,
      不知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建议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模块复用。因为一个PCB封装只有一个编号,你所说的,给一个封装设置多个编号是无法实现的(至少我没有发现相关方法)。目前主流的EDA软件都有模块复用工具,不想做太多重复劳动的话,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
把模块建立单独一张原理图,其他相同模块也建立单独的原理图 ,画完其中一个模块后 用room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