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在保存的时候出现数据库已到达最大值,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1-11-09):
protel99se在保存的时候出现数据库已到达最大值,怎么解决啊?

网友:
数据管理文件夹下有个回收站,你吧里面可以清空,可以节省很多空间

网友:
自制的封装太多了,都放同一个ddb文件夹里了,所以就数据库就爆了,不过重建一个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