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分析] 请问在spectre仿真器中怎么去使用spice模型?

楼主(2021-11-09):
为了验证PCB板的性能,我将pcb的参数提取出来后,用sigrity导出了S参数网络及spice模型
1,在用Analoglib中的nport导入s参数进行瞬态仿真时,不收敛一直解决不了,所以尝试用spice模型
2,使用spice模型时,我新建和一个spice text的cell然后将模型导入,但是spectre仿真器如果识别读取
求问各位前辈如何处理!谢谢!
看到有论坛讲到用spp将spice模型转换为spectre模型,请问spp指令是在哪里运行,有没有具体操作
我在library里include了一个二极管模型是可以的,但是我includ 自己的spice模型时不行(pcb提取出来的)。并且是多个输入输出的,如果用linclude的形式,好像理想analoglib库里面没有使用的器件? 我用s参数时是用的nport。

网友:
那就只能自己做一个symbol,然后添加CDF参数,指定model name

网友:
用指令试试 spectre xxx.scs +spice。

网友:
    cadence ade界面中可以直接include spice file。

网友:
    打开一个terminal, 输入命令: ssp -convert < file1.sp > file2.scs
    file2就是你要的可以在spectre里运行的文件,需要将这个文件include在你的model library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