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蚀刻工艺质量要求有哪些?

楼主(2021-11-09):
请问PCB蚀刻工艺质量要求有哪些?

网友:
不能有残铜,特别是双面板应该留意。
不能有残胶存在,否则会形成露铜或镀层附着性不良。

网友:
蚀刻速度应适当,不允收呈现蚀刻过度而引起的线路变细,对蚀刻线宽和总pitch应作为本站管控的重点。
线路焊点上之干膜不得被冲刷别离或开裂

网友:
    蚀刻剥膜后之板材不允许有油污,杂质,铜皮翘起等不良质量。放板应留意防止卡板,防止氧化。应保证蚀刻药液散布的均匀,以防止形成正反面或同一面的不同部分蚀刻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