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有什么办法可以将器件高度信息导入封装中?

楼主(2021-11-09):
有遇到器件使用相同大小的封装,但是就高度信息不一致,所以能否将高度信息添加进CIS数据库中,在拿器件的时候自动将器件高度信息从库中提取出来,再输出网表给allegro以实现高度信息不在封装中设置。

网友A:
可以在封装库添加3D模型

网友B:
    高度是在PCB封装中体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是在PCB封装中体现的吧

一般是在器件封装的placebound中添加,但见过HW将器件高度信息通过原理图添加进PCB中,使用的是第三方网表,不知道其实现原理,所以来问问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封装库添加3D模型

添加过3D模型后就可以直接在器件属性中看到器件高度吗?

网友C:
    可以实现,加一个参数就好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2-01-23):
    请问有什么好的好的办法实现的呢??

楼主(2022-03-01):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加一个参数就好了

    还请指教?

网友(2022-08-04):
    在PCB制作封装时,加入高度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