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三极管与MOS管的异同?

楼主(2021-11-09):
功率三极管与MOS管的异同?

网友:
作用一样 都是信号触发引起电流导通
区别:三极管 导通电流大,开关频率低
      mos管 导通电流小,开关频率高。
另外由于mos管的结构,使之自带一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
mos管是场效应晶体管,是一种电压控制器件。而普通晶体管(又称双极晶体管)是一种电流控制器件)。mos管有n沟道与p沟道之分,两者极性相反,正如pnp与npn晶体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