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教ADS调试信息?

楼主(2021-11-09):
请教大侠:TotAl R0 Size(Code + R0 dAtA) 13769( 13.47k)TotAl RW Size(RW dAtA+ ZI dAtA) 7148( 6.98)TotAl R0M Size(Code + R0 dAtA+RW dAtA) 13796( 13.47k)这个信息是不是说我的代码所占用的总的FLASH量呀 另外在请教一个问题:Error:(FAtAl) L6002U:could not open file F:\ARMlAb......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
参考一下R0 Size就是只读的区域的大小,包含代码和只读数据,就是你所需要的flAsh的大小了。第二个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可以试试看在Ads的菜单里面选project下的remove object code...试试看

网友:
    ads调试错误
均闪券恭勾赴没桑尾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