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at89s51单片机和dsp的不同特点

楼主(2021-11-09):
比较at89s51单片机DSP的不同特点?

网友:
DSP有很高的运算能力,数据运算是强项。51单片机本来就是单片机里比较简单低端的,主要用于简单硬件控制

网友:
89s51相对于89c51增加的新功能包括:
-- 新增加很多功能,性能有了较大提升,价格却基本不变,甚至比89c51更低!
-- isp在线编程功能,这个功能的优势在于改写单片机存储器内的程序不需要把芯片从工作环境中剥离。是一个强大易用的功能。
-- 工作频率为33mhz,大家都知道89c51的极限工作频率只有24m,就是说s51具有更高工作频率,从而具有了更快的计算速度。
-- 具有双工uart串行通道。
-- 内部集成看门狗计时器,不再需要像89c51那样外接看门狗计时器单元电路。
-- 双数据指示器。
-- 电源关闭标识。
-- 全新的加密算法,这使得对于89s51的解密变为不可能,程序的保密性大大加强,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不被侵犯。
-- 兼容性方面:向下完全兼容51全部字系列产品。比如8051、89c51等等早期mcs-51兼容产品。也就是说所有教科书、网络教程上的程序(不论教科书上采用的单片机是8051还是89c51还是mcs-51等等),在89s51上一样可以照常运行,这就是所谓的向下兼容。
比较结果:就如同intel的p3向p4升级一样,虽然都可以跑windows98,不过速度是不同的。
从at89c51升级到at89s51 ,也是同理。和s51比起来,c51就要逊色多了,实际应用市场方面技术的进步是永远向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