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接口

楼主(2021-11-09):
是这样的,需要要做个接口电路。大概是这样的,外部接口是一组422信号,里边包括给6个DSP的信号(给DSP的每组信号不一样),DSP经过运算后每个DSP有一组422数据,现在需要将这6组422信号综合成1路422信号输出。想用FPGA做,不清楚这里FPGA与6个DSP怎么接?还有FPGA怎么综合处理?谢谢

网友:
FPGA 写6个422接口分别与6个DSP连, 然后FPGA里有一个管理模块合成一个422输出.
需要解决:
1. 缓冲问题,同时来了多路422,需要依次送入缓冲区,发数时从缓冲区里读数.
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
DSP 对应接口与FPGA io 直接连就行,注意电平一致,有时会需要串联电阻,422一般还会有两线之间连120欧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