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国产化替代FPGA产品

楼主(2021-11-09):
1、根据需求先选择资源足够的芯片,估算使用的资源,资源包括LUT、RAM、DSP和GTP等,记得留余量,我是留40%~50%,资源用太多容易出现问题。
  2、根据系统时钟频率选择一个系列,频率高的就选择中端以上的FPGA,速度等级一般先-2。
  3、根据IO需求选择封装,IO规划是最麻烦的,一定要仔细看DATASHEET。
  4、根据芯片选择的文档,对比一下就知道选哪个了。当然要考虑价格,冷门或新出的芯片都非常贵,尽量选容易买到的,货期快,替换方便。
  在国产FPGA的技术选型上,用户sleepybear表示选型主要看两方面:接口和容量。
  1、接口: 要看你外接的数据口是什么类型,速度高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普通并行口就可以,还是需要用到高速Serdes?国产FPGA在高速Serdes这方面貌似做的还没到特别高的速度级别。另一端,就是FPGA和DSP/ARM的接口是什么。
  2、容量: 无非就是你需要多少资源?这个可以先选一个Xilinx或者Intel(Altera)的,在软件环境下估一下,再横向比较国产FPGA的型号,是否有满足要求的。
  如果自己要做的处理算法还没有做或者没概念,也可以去这两家网站上找一找差不多同等规模的算法应用示例(图像处理的应该有不少),把代码和工程环境下载下来跑一跑,估一下大概的资源量级。
  还有一个比较快的方法,尽早和相关厂商FAE取得联系,让他们帮忙推荐。一般来说,应用范围广的东西客户的资源会比较多,应该有同类型应用的其他客户,参考着推荐会准一些。
  3、其他: 是不是需要外扩RAM,这个其实也属于接口问题。这个取决于你们的工作模式,以及你们的处理算法,是否需要前后帧间运算或者有没有同步要求。有帧间运算,就需要帧缓存,一般FPGA的片上RAM是不够的,需要外扩。 同步要求也一样,如果接口和内部是不同的时钟域,可能需要定期丢帧、加帧,也需要存帧队列,同样需要外扩RAM

网友:
有帧间运算,就需要帧缓存,一般FPGA的片上RAM是不够的,需要外扩。 同步要求也一样,如果接口和内部是不同的时钟域,可能需要定期丢帧、加帧,也需要存帧队列,同样需要外扩RAM

网友:
根据需求先选择资源足够的芯片,估算使用的资源,资源包括LUT、RAM、DSP和GTP等,记得留余量,我是留40%~50%,资源用太多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