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引脚复用i2c功能 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1-11-09):
omapl138开发板中i2c接口被占完,将i2c接口的电源模块连接到未使用的DSP引脚上了,现在需要读取电源模块的信息, 怎么实现这个功能,求指导下。
是使用gpio引脚复用i2c功能 还是有其他方法,
gpio引脚复用i2c功能 这个怎么实现的?

网友:
内核中有这样的实现方式:
2879 static struct i2c_gpio_platform_data da850_gpio_i2c_pdata = {
2880     .sda_pin    = GPIO_TO_PIN(1, 4),
2881     .scl_pin    = GPIO_TO_PIN(1, 5),
2882     .udelay     = 2,            /* 250 KHz */
2883 };
2885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da850_gpio_i2c = {
2886     .name       = "i2c-gpio",
2887     .id     = 1,
2888     .dev        = {
2889         .platform_data  = &da850_gpio_i2c_pdata,
2890     },
2891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da850_gpio_i2c);

只要将
2880     .sda_pin    = GPIO_TO_PIN(1, 4),
2881     .scl_pin    = GPIO_TO_PIN(1, 5),
配置成当前使用的gpio就实现了gpio模拟i2c的功能

网友:
GPIO模拟IIC吧!不过可能要自己写一下底层的驱动

网友:
注册一个da850_gpio_i2c_p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