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4 眼图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11-09):
    DDR4 地址线眼图仿真,挂四个memory,地址线[0-15] 1拖4。两个颗粒对应一组CLK0/CKE0/CS0/ODT0,另外两个颗粒对应一组CLK1/CKE1/CS1/ODT1.在眼图结果中,前面两颗颗粒的CLK0/CKE0/CS0/ODT0跟地址线是同步的,后面两颗的CLK1/CKE1/CS1/ODT1和地址线眼图出现了大约50ps的delay。我检查了基板和PCB的设计,等长几乎一致。这种情况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楼主:
    前后不同步

网友A:
    这是板级仿真?持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板级仿真?持续关注

算是系统级吧。die+pkg+pcb

楼主:
    @dzkcool 请求帮助

网友:
    方便把仿真工程的原理图或者链路图也一起附上吗?光从描述上看不出差异来源。

网友:
    关注一下,这个得看工程了吧

网友B:
    地址线上是不是加了终端匹配?可能跟这个有关

网友:
    哎,这个的高低电平是0-1v吗

网友C:
    排查下源端模型输出是否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线上是不是加了终端匹配?可能跟这个有关

    在地址线的最后,也就是最后一个颗粒的后面加了一排终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查下源端模型输出是否有延迟

从die出来是同步的

网友D:
    控制器端的Pindelay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器端的Pindelay加了吗

pindelay怎么加?加在哪里?请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delay怎么加?加在哪里?请指导

    PCB设计阶段加

网友(2021-12-16):
    50ps,算下板子上多长,300mil左右的长度,你看看是不是过孔转换的长度在里面

网友(2022-02-22):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345&highlight=%B4%AE%D7%E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