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BTEK分享示波器无源探头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1-11-09):
  示波器的无源高阻探头具有非常广泛的使用度,工程师们经常会把探头接在不同的示波器上,或者给示波器接入不同的探头。而发生更换后的新系统中,示波器通道的输入阻抗与探头的阻抗往往不匹配。当探头切换到带衰减的档位时(例如10×档),由于输入阻抗不匹配,导致衰减系数也不匹配,最终会造成测量结果偏差很大。所以,我们需要进行探头补偿操作。
以MSO8000为例,进行探头补偿操作:
1、按下示波器前面板 Default 键,屏幕弹出“确定恢复默认设置?”提示框,按下“确定”键或点击“确定”选项将示波器恢复为出厂默认配置;
2、将探头的接地鳄鱼夹连接至下图所示的“接地端”;
3、使用探头连接示波器的通道1(CH1)输入端和上图所示的“补偿信号输出端”;
4、将探头衰减比设定为10X,在CH1通道设置中设置探头比为“×10”,然后按“AUTO”键;
5、观察示波器显示屏上的波形,正常情况下应显示下图所示的方波信号;
6、若显示波形与上图不一致,存在补偿过度或补偿不足的情况,则使用探头附件中提供的探头补偿调节棒来调整探头上的低频补偿调节孔,直到显示的波形正常。
  以上是普科科技PRBTEK分享的示波器无源探头的阻抗匹配问题,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访问普科科技PRBTEK官网www.prb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