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源过压、过流及欠压的保护

楼主(2021-11-09):
通信系统电源过压、过流及欠压的保护

网友:
电路板损坏的重要现场之一就是过流导致器件烧毁,有的甚至起火冒烟引发事故。因此必须要进行功率保护设计,如常用的保险丝或者热敏电阻就属于其中简单的一种,但是这种保护属于粗略保护,如果需要针对性的进行电流检测保护还是需要设计电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