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和NTC的区别

楼主(2021-11-09):
1)应用不同
NTC热敏电阻主要应用于温度补偿、温度测量、流量测试、抑制浪涌电流等领域。
PTC热敏电阻应用于温度补偿、过流保护、过热保护、自控加热、马达启动、彩电消磁等领域。

2)作用不同
NTC热敏电阻它的作用是温度测量,温度控制,温度补偿等,也可以用于液位传感方面。
PTC热敏电阻除用作加热元件外,同时还能起到“开关”的作用,兼有敏感元件、加热器和开关三种功能,称之为“热敏开关”。

3)在电路中的应用
(1)NTC热敏电阻——NTC和继电器并联

NTC实质上就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低,用在电源中的作用是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开机一瞬间NTC温度低,阻值大,抑制浪涌电流,之后NTC温度上升,阻值下降,一直降到很低,不耗功率。但如果短时间反复开关机,NTC来不及冷却,则阻值一直很低,不能抑制电流,起不到保护的作用,所以需要并联一个继电器,开机之后继电器吸合,将NTC短路,让NTC有时间冷却下来,下次启动马上就能发挥作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2)PTC热敏电阻——PTC和继电器并联

因为空调尤其是变频空调,开机时要给大电容充电,另外压缩机的启动电流也很大,对电源冲击很大,容易烧坏电路,所以用PTC,开机之后随着PTC温度上升,电阻增大,控制电流上升得不要太快,让室外机电路“慢慢”醒过来,正常工作之后,继电器吸合,将PTC短路,不让PTC两端有很高的压降,因为此时PTC阻值高。当然被短路之后也就不消耗功率。如果开机过程中出现异常,主继电器没有吸合,PTC则随着温度上升阻值变得很大,起了阻断电流的作用,类似保险丝熔断(当然没有完全熔断)。

网友:
NTC电阻串联在交流电路中主要是起“电流保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