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hyperlynx的IC模型库

楼主(2021-11-09):
新人刚开始学,啥都没有

网友A:
目前Hyperlynx支持主要仿真模型类型有IBIS模型、MOD模型、SPICE模型,仿真时应根据器件所加载的模型类型选择合适的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Hyperlynx支持主要仿真模型类型有IBIS模型、MOD模型、SPICE模型,仿真时应根据器件所加载的模型类型选 ...

器件的模型怎么来的?需要自己建模还是有现成的库,比如我用allego画板需要仿真,那器件的模型哪里去找?

网友:
    一般大厂的芯片都提供IBIS模型文件,可以去官网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