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hyperlynx做一个ddr的前仿真,需要提前准备些什么?

楼主(2021-11-10):
ddr的模型哪里去找?

网友:
DDR仿真时为了减少数据写到DDR的时间,会使用模型里的memory_write函数,通过使用$readmemh读取准备好的数据文件,再初始化到颗粒里面。

网友A:
要是DDR5要IBIS-AMI,其它的准备IBIS或者SPICE。Er,Dk值层叠参数,Time 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DDR5要IBIS-AMI,其它的准备IBIS或者SPICE。Er,Dk值层叠参数,Time Model

IBIS需要自己建吗,还是从什么地方导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DDR5要IBIS-AMI,其它的准备IBIS或者SPICE。Er,Dk值层叠参数,Time Model

要是粗略的分析用Hyperlynx自带的IBIS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