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的PCB底层点击界面任何位置均报同一错误

楼主(2021-11-10):
错误详情如图,只有在底层出现这种状况,点击界面任何位置(包括没有器件分布的灰色区域),均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A:
图片看不见,会不会是层设置的时候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见,会不会是层设置的时候出问题

报的错是这个: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007FF8EAB74AF1 in module 'RouterEntry.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0000000000 at 00007FF8EAB74AF1.
我换了一下之前备份的工程,底层点击不报错,但是画到后面中间一个信号层又开始出现以上的错误,可以布线可以铺铜画线什么的,就是不能点击选中,一点击该层的任意位置就报上面的错误。

网友:
对行更新频繁的AD,
重装大法是你必学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