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1N4148实现温度检测0到100度?

楼主(2021-11-10):
如何用1N4148实现温度检测0到100度?

网友:
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的温度系数为-1.7mV/℃~-2mV/℃。
所以可以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来测温,但是这个方法非常粗略。

网友A:
    这个有关二极管的温度测试功能只是听说过,不过现在有PT100 这类的热敏电阻,又何必使用二极管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关二极管的温度测试功能只是听说过,不过现在有PT100 这类的热敏电阻,又何必使用二极管那

PT100 就可以直接用
也可以用温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100 就可以直接用
也可以用温度传感器

是的,淘宝买个温度传感器,又方便,又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