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预留工艺边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1-11-10):
Pcb生产预留工艺边的主要主要原因是SMT贴片机轨道是用来夹住电路板并流过贴片机的,因此太过于靠近轨道边的元器件在SMT贴片机吸嘴吸取元器件并贴装到电路板上时,发生撞件现象,无法完成生产,所以pcb在拼板生产过程中,为了考虑后续的贴片和插件,一般都会加上工艺边。那么,Pcb生产预留工艺边有什么好处?

预留工艺边就是为了辅助贴片插件焊接走板在PCB板两边或者四边增加的部分,主要为了辅助生产,不属于PCB板的一部分,在PCBA制造生产完成后可以去除掉。

Pcb生产预留工艺边会消耗更多的板材,增加PCB生产成本,因此在设计PCB工艺边时,需要平衡经济和可制造性。对于一些特殊的线路板,可以通过PCB拼板的方式将原本留2个工艺边或者4个工艺边的PCB板极大地简化。Smt贴片加工在设计拼板方式时,需要充分考虑到SMT贴片机的轨道宽度,对于超过宽度350mm的拼板需要与SMT供应商的工艺工程师进行沟通。

PCB生产工艺边的平整度也是印制线路板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去除PCB生产工艺边的时候,需要保证工艺边平整,尤其是对于组装精度要求极高的线路板,任何不平整的毛边,会导致安装孔位偏移,给后续PCBA组装带来极大的麻烦

网友:
主要为了辅助生产,不属于PCB板的一部分,在PCBA制造生产完成后可以去除掉

网友:
预留工艺边就是为了辅助贴片插件焊接走板在PCB板两边或者四边增加的部分

网友:
PCB生产工艺边的平整度也是印制线路板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友:
我都是元器件设计的靠里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