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如何将二极管设置为理想模型? 请具体回答下,谢谢!

楼主(2021-11-10):
主要是不要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特性

网友:
.model IdealD D(Is=1e-24 n=1e-24 Rs=1e-24 Cjo=0pF Vj=1e-8 BV=10000 IBV=0 mfg=HQ type=silicon)
正向导通压降大概0V,反向击穿10000V,无反向恢复,基本上就是个理想二极管了,这个是在LTSpice里自己搭的,你把这句话复制到DIODE的库里就能用了

网友:
在原理图中,place part---add library,在默认路径caputre/library/pspice中的diode.olb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