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X的DSP串口烧写程序到nand flash的方法

楼主(2021-11-10):
去官网下载用到的工具HexAIS_sfh_slh
你的工程编译好后,会有一个.out的文件,这个文件是用来制作.asi烧写文件用的。
先打开AISgen_d800k008.exe,如下图设置后生成.ais文件

打开电脑上的cmd程序,找到sfh_OMAP-L138.exe的目录,进入,并输入如下命令
sfh_OMAP-L138 -flash_noubl -targetType C6748 -flashTypeNAND -p COM12 H:LED.ais
注意,COM12是你的电脑上的串口号,后面是你生成的ais文件的绝对路径。前面的是这个程序的一些参数。
回车后,复位一下你的芯片
可以看到在cmd窗口中的进度条,进度条走完后,就下载完成 了。
现在将启动方式改成nand,看看程序是不是运行起来了

网友:
将启动方式改成nand

网友:
COM12是你的电脑上的串口号,后面是你生成的ais文件的绝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