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时高速讯号的gnd stitching via

楼主(2021-11-11):
    请教各位大神,在各大厂的layout guide都只提到差分信号在layout换层时,要在换层的via旁打gnd via,那一般的高速信号像是RGMII的TX、RX,video transimtter的data line,这些也都有数十或上百Mhz,是否也需要打gnd via?

网友:
    如果有空间的话建议过孔附件打一到两个gnd via

网友A:
    知道打孔的含义是什么吗?减小回流路径

网友(点评):
我知道打孔的用义,但不懂为何各大厂只提到差分线,一般的高速线难道不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打孔的含义是什么吗?减小回流路径

高速线的话要做仿真,不然阻抗发生变化会影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