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继电器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1-11):
mos管继电器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共同点是用小信号控制器大电流。但mos管是电压驱动,继电器是电流驱动,最大的区别是mos管可以工作在几十k或几百K以上的频率。继电器远达不到这样的工作频率。

网友:
    mos管是半导体元件,耐过流、过热性没继电器好。但通断无噪音,无火花。另外mos管是压控元件,控制电流小。工业用还是继电器更可靠,环境要求更低。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