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和linux交差编译环境的区别

楼主(2021-11-11):
ads和linux交差编译环境的区别?

网友:
的板子上装的系统是linux还是wince,如果是linux系统的话,就在你的PC的linux上编写一个hello.c的文件(我一般用vim编辑器),然后在命令行中用arm-linux-gcc hello.c -o hello 编译,把编译生成的hello的文件传输到你的开发板上就行了

网友:
    你在用ads1.2编译的程序都是要经过配置的 通常用来编译arm等芯片的程序,二你用linux下的gcc是基于x86(i386) 你要想在linux编译的程序在arm下面也能运行那就得用交叉编译链编译linux下的程序,然后再下载到开发板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