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端的电感在断电后会不会产生高电压脉冲

楼主(2021-11-11):
我们都知道电感的电流突变,会产生高的电压,DC/DC输出端口的电感呢?会不会产生高的电压?会的话那岂不是会烧坏后面的芯片?不会的话,为什么呢?

网友:
你要放旁路电容啊

网友:
你放旁路电容,把能量卸掉

网友:
百度buck电路原理。buck拓扑里电感电流是连续的,里面的续流二极管就是保证电感电流连续的。

网友:
电感的线圈电流不是不能突变的吗 只是会变化 变化率越大就会产生较大的反电势 就可能会烧坏后面的元器件

网友:
我记得我仿真过,好像会产生时间很短,这个和流过电感的电流有关系,但是如果后面加电容影响是不是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