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仿真器与单片机仿真器

楼主(2021-11-11):
DSP仿真器要和开发板相连,那么单片机的仿真器要和开发板连上吗?二者的作用是不是一样的有点糊涂了,高手给解释下!

网友:
dsp通过jtag口可以直接向自己做的系统的dsp芯片内下载程序,但是单片机没有jtag口,不能,必须采用仿真头,代替cpu芯片调试完后,再换上芯片

网友:
    仿真器有510 560的   643应该是用560
    你找的仿真器是同型试验箱上的吗
同型号的仿真器可以通用
驱动装好了吗  装好后灯应该是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