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输出端的小圆点怎么画,我找不到在哪里

楼主(2021-11-11):
Pspice输出端的小圆点怎么画,我找不到在哪里

网友:
Pspice输出端一般不用小圆点代替,好像是用Port代替,就是有点类似下面那个,因为我现在公司不用Pspice了,所以没装这个,不能实际帮你看看。印象中是像下面那个图标的一个东西。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是用 Port 來代表對外的連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