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滤波怎么做?

楼主(2021-11-11):
希望
正脉冲时为低电位
无脉冲时为高电位
网上找的滤波例子都是无论有无脉冲都是高电位,
所以还请大佬们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意思是相对于滤波前的输入,滤波后的输出相位延迟半个周期吧,示波器要挂两个通道,滤波器前和后对比

网友:
    感觉是反相器的思路

网友:
    实际上电路要求是当有脉冲信号状态,输出为零,当无脉冲信号输入要求输出5V电压对吗

网友:
    串电容(隔直)后用电容滤波(脉冲转电平),再反相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