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WM周期如何采样多次的?

楼主(2021-11-11):
怎么做到一个PWM周期采样多次的?

网友:
    每一个 EPWM 周期触发ADC之后,ADC仅采样一次就结束采样

网友:
    adc模块里面可以设置连续采样,adc采样周期设置比pwm小,pwm触发ad转换不要只转换一次,可以多次转换采集记录数据,具体我也没有做过,提供一个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