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P工艺优缺点都有哪些?

楼主(2021-11-11):
OSP是指在一块干净的裸铜表面上,利用化学的方法使其长出一层有机膜。OSP工艺的关键是控制好膜的厚度。膜太薄,耐热冲击性能差,最终影响焊接性;膜太厚,就不能很好地被助焊剂融合,也影响焊接性能。

1、OSP工艺优点:
(1)成本低;
(2)焊接强度高;
(3)可焊性好;
(4)表面平整;
(5)适合做表面处理;
(6)易于重工。

2、OSP工艺缺点:
(1)接触电阻高,影响电测;
(2)不适合线焊;
(3)热稳定性差,一般经过一次高温过炉就不再具有防氧化保护性;
(4)工艺时间短,要求首次焊接后24小时内必须完成后续的焊接;
(5)不耐腐蚀;
(6)印刷要求高,不能印错,因为清洗会破坏OSP膜;
(7)波峰焊接孔的透锡性较差。

网友:
    OSP工艺缺点接触电阻高,影响电测

网友:
    OSP工艺优点成本低

网友:
    OSP热稳定性差,一般经过一次高温过炉就不再具有防氧化保护性

网友:
    优点是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