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如何选型?

楼主(2021-11-11):
最近需要新选型一款低成本的ddr3 芯片,CPU是AM335x,请问除了主频,位宽以外,还需要注意哪些参数? 谢谢, y" [* W: D/ E/ D" T

网友:
请问这款低成本的DDR3芯片型号是什么?容量大小是多少?

网友:
DDR3的默认工作频率是404M,和DDR3的容量型号没关系

网友:
Am335X 的DDR3最大支持303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