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MT阶段PCB上虚焊产生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1-11-11):
在SMT阶段PCB上虚焊产生原因是什么?

网友:
焊盘、元器件的表面氧化严重、生产储运过程中造成的表面污损、焊接面金属材质不合格,都将影响助焊剂对焊接表面的除氧能力。如果焊接表面金属氧化物不能完全去除,将形成润湿不良或完全不润焊,焊点界面不能形成金属化合物层,就造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