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的检测测量方法

楼主(2021-11-11):
变压器的检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通过观察变压器的外貌来检查其是否有明显异常现象:如线圈引线是否断裂,脱焊,绝缘材料是否有烧焦痕迹,铁心紧固螺杆是否有松动,硅钢片有无锈蚀,绕组线圈是否有外露等。
2、绝缘性测试:用万用表r×10k挡分别测量铁心与初级,初级与各次级、铁心与各次级、次级各绕组间的电阻值,万用表指针均应指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否则,说明变压器绝缘性能不良。
3、线圈通断的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1挡,测试中,若某个绕组的电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绕组有断路性故障。
4、判别初、次级线圈:电源变压器初级引脚和次级引脚一般都是分别从两侧引出的,并且初级绕组多标有220v字样,次级绕组则标出额定电压值,如15v、24v、35v等。再根据这些标记进行识别。
5、空载电流的检测:
直接测量法:将次级所有绕组全部开路,把万用表置于交流电流挡(500ma,串入初级绕组。当初级绕组的插头插入220v交流市电时,万用表所指示的便是空载电流值。此值不应大于变压器满载电流的10%~20%。一般常见电子设备电源变压器的正常空载电流应在100ma左右。如果超出太多,则说明变压器有短路性故障。
间接测量法:在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中串联一个10?/5w的电阻,次级仍全部空载。把万用表拨至交流电压挡。加电后,用两表笔测出电阻r两端的电压降u,然后用欧姆定律算出空载电流i空,即i空=u/r。
6、空载电压的检测:将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接220v市电,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接依次测出各绕组的空载电压值(u21、u22、u23、u24)应符合要求值,允许误差范围一般为:高压绕组≤±10%,低压绕组≤±5%,带中心抽头的两组对称绕组的电压差应≤±2%。
7、一般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允许温升为40℃~50℃,如果所用绝缘材料质量较好,允许温升还可提高。
8、检测判别各绕组的同名端:在使用电源变压器时,有时为了得到所需的次级电压,可将两个或多个次级绕组串联起来使用。采用串联法使用电源变压器时,参加串联的各绕组的同名端必须正确连接,不能搞错。否则,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
9、电源变压器短路性故障的综合检测判别:电源变压器发生短路性故障后的主要症状是发热严重和次级绕组输出电压失常。通常,线圈内部匝间短路点越多,短路电流就越大,而变压器发热就越严重。检测判断电源变压器是否有短路性故障的简单方法是测量空载电流(测试方法前面已经介绍)。存在短路故障的变压器,其空载电流值将远大于满载电流的10%。当短路严重时,变压器在空载加电后几十秒钟之内便会迅速发热,用手触摸铁心会有烫手的感觉。此时不用测量空载电流便可断定变压器有短路点存在。
常用数码设备变压器的选择
数码电子设备所需要的外接电源的电压一般多为3伏、4.2伏、5伏、5.4伏、6伏、7.2伏、8.4伏(数码相机、掌上电脑)、9-12伏(摄象机);手提电脑用的外接电源一般是12-19伏的。在选择过程中,必须考虑外接变压器输出电压高低和电流大小的问题。
1:常用数码设备变压器的选择_直流输出电压范围的确定
一般我们使用的数码设备等电子产品所用的电压都会在产品的外壳写清楚。如:dc 3伏,或者 dc 5伏。这是表明要使用直流输出电压为3伏的电源变压器或者直流输出电压为5伏的变压器给它供电。其实,电子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对于电压的工作范围都有一个比较宽松的耐压和欠压范围。也就是说虽然那些电子产品上面写了是3伏5伏的,但并不是必须要那么严格。数码设备里面的电子电路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了这些情况。说的简单点,标明dc 3伏的,它的电压工作范围一般在:2.7伏---3.5伏都可以用(也就是说可以选择输出电压为3伏或者3.3伏的标准电源变压器);标明dc 5伏的,它的电压工作范围一般在:4.5----5.5伏(也说选择输出电压为4.5伏、5伏和5.4伏的标准电源变压器);这些在电子产品设计的时候已经在集成电路里面就作好了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电源变压器的时候,只要结合你的电子产品标示的电压数据,选择在工作范围的电源变压器就可以正常工作,也不会烧坏(或者发生电压低的故障)。
2:常用数码设备变压器的选择_变压器输出电流大小的选择
电压确定了,在选择电源变压器的时候,要优先选择输出电流大的。这样,就可以为那些要求电流大的电子产品提供强劲的电流,从而保证用电器获得稳定的电压和减少发热。数码相机和摄象机一般要选择输出电流达1a--2a的,pda电流要小些。笔记本电脑电流要求的要高一些一般在2-4a。这些都是我们在选择外接变压器要考虑的。进口的电源变压器它上面标示的电流一般比较规范,而且过载能力强,这与设计产品时所用的电子元件有关系,许多或者说留的余量比较大;一般标明1a的,输出1.5a左右;国产许多杂牌的变压器上面标明是1a的,输出电流达不到1a,有的也许在700-800ma左右。
变压器功率铁芯的选用按公式预计算:S=1.25×根号P,(S是套着线圈部位铁芯的截面积,单位:CM,P为功率)

网友:
一般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允许温升为40℃~50℃,如果所用绝缘材料质量较好,允许温升还可提高

网友:
一般我们使用的数码设备等电子产品所用的电压都会在产品的外壳写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