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软件安装后的问题

楼主(2021-11-11):
请问吴川斌sigrity使用阿狸狗安装后把电脑上安装的allegro给冲突了怎么破?二者不能同时安装吗?

网友A:
    不会的那,我安装了allegro17.2和16.6,最后安装sigrity2021,都是用的阿狸狗,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那,我安装了allegro17.2和16.6,最后安装sigrity2021,都是用的阿狸狗,很稳定的

是装在一个文件夹里面吗?

网友B:
    所谓的冲突是怎么个冲突法?很大可能性是License Manager没和谐好,尽量不要用傻瓜式的方式和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装在一个文件夹里面吗?

    要分开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冲突是怎么个冲突法?很大可能性是License Manager没和谐好,尽量不要用傻瓜式的方式和谐

可能就是这个问题,显示就是license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那,我安装了allegro17.2和16.6,最后安装sigrity2021,都是用的阿狸狗,很稳定的

那我再去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开装哦

    好的,我去试试,如果有问题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