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网格铺铜和正常铺铜有什么区别啊?分别用在什么情景下呢?

楼主(2021-11-11):
各位大佬下午好,我查到了说网格铺铜散热比正常铜好?
一个低速pcb板,正片即top层、bottom层、中间信号层,铺网格铜。gnd层和vcc层铺正常铜,这种做法对吗?(不考虑信号回路的完整性)我看图5.6.2.3就是这个意思。
但图5.6.2.5又说把vcc和gnd铺成网格。

这是不是矛盾啊?还是我哪里没理解对。

重新上传

网友:
看不到图片,对于硬板而言,大面积铺实铜可能会存在铜皮鼓包,过炉后板子翘曲的问题。对于软板而言考虑的就是柔软度,一般情况下铺网格铜,软板会更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