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SI 的曲线分析

楼主(2021-11-11):
这个是别的仿真软件出的PDN阻抗结果,红色线是标准,想知道cadence的power SI能在Z下面设置标准曲线吗?我看目前只能在S下面设置个线性的

楼主:
找到了 改下单位就能改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是否能制作规范曲线,现在只能是线性的

网友:
    这么快就解决了?厉害@!

网友A:
    多加几个点就不线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加几个点就不线性了

也是哈 无数取点就是函数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