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在设置叠层阻抗时,信号层要设置50欧姆阻抗,那VCCGND需要吗?

楼主(2021-11-12):
在设置叠层阻抗时,信号层要设置50欧姆阻抗,那VCCGND需要吗?

叠层阻抗设置

叠层阻抗设置

网友:
高频线路才需要阻抗匹配吧,低频不用了

网友:
    看看大佬怎么说

网友:
    这里的阻抗不是设置出来的,而是根据所填的测试线宽帮你测算出来的,只对要走线的层进行测算即可,这里填写的线宽没有约束力,只是进行测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