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I板和普通PCB板画的封装有少许差异吗?

楼主(2021-11-12):
HDI板和普通PCB板画的封装有少许差异吗?因为HDI板器件密度高,选择精度高的贴片厂,是否可以将焊盘设置小点?

网友:
封装要大一些的

网友:
在选择比较好的贴片厂的情况下,HDI板的焊盘一般都会稍微小一些,安全距离也会小一些,包括拼版的间距也可以做到1.6mm

网友(2021-12-17):
安全距离应该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