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极管和MOS管作开关用时的区别

楼主(2021-11-12):
浅谈三极管和MOS管作开关用时的区别?

网友:
1.三极管用电流控制,MOS管属于电压控制。
  2、成本问题:三极管便宜,MOS管贵。
  3、功耗问题:三极管损耗大。
  4、驱动能力: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
  实际上就是三极管比较便宜,用起来方便,常用在数字电路开关控制。MOS管用于高频高速电路,大电流场合,以及对基极或漏极控制电流比较敏感的地方。一般来说低成本场合,普通应用的先考虑用三极管,不行的话考虑MOS管

网友:
    开关使用mos管,自身功耗小,带负载用三极管,mos属于电压控制型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