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怎么进行多参数扫描

楼主(2021-11-12):
ads怎么进行多参数扫描?

网友:
注意看下内部基准电压,我那个事2V,所以除以的2,可以除以5V,但是显示出来的电压跟实际值也要算哈

网友:
    s1p是1端口网络的s参数,这不合理。你打开文件看看,里面究竟描述了几个端口。有可能只是扩展名错了。

网友:
    再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