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发光二极管元件符号是什么?

楼主(2021-11-12):
Pspice中发光二极管元件符号是什么?

网友:
发光二极管在PSPICE里是符号是VP-P;
  发光二极管简称为LED。由含镓(Ga)、砷(As)、磷(P)、氮(N)等的化合物制成。
  当电子与空穴复合时能辐射出可见光,因而可以用来制成发光二极管。在电路及仪器中作为指示灯,或者组成文字或数字显示。砷化镓二极管发红光,磷化镓二极管发绿光,碳化硅二极管发黄光,氮化镓二极管发蓝光。因化学性质又分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和无机发光二极管LED。

网友:
    osram开头的库里面全是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