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SS8050 SOT-23 和SS8050 D331把单片机出来的3V电压升到5V?

楼主(2021-11-12):
3V是52RC单片机出来的,高电平,然后去控制5V的LED亮灭,手里只有SS8050 SOT-23  和SS8050 D331三极管,怎么升到5V?电源是5V的,但是需要控制LED,所以只能将单片机的3V升上来,给个电路图!,小白在此谢过!!!还有单片机前面高电平是5V,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3V。。。什么情况

网友:
LED的电压供应不用达到5V也可以,你可以看下LED的参数,是否必须电压供应达到5V,
发光二极管发光的条件是,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大于通态电流即可亮,但是要注意电流不要太大,所以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保证

网友:
才疏学浅,三极管实在升不了5V。不过我觉得你的单片机供电如果是USB供电的话,可以使用USB里的5V电源

网友:
可以用三极管做开关,直接把单片机的电源给LED供电

网友:
倍压电路了解一下,给你文章参考一下 https://blog.csdn.net/li391402/article/details/104944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