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抓到两个正弦信号重叠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1-11-12):
示波器抓到两个正弦信号重叠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说的是一个通道的正弦信号,在示波器上显示出了两个信号叠加在一起了吧
你调整一下触发电平的值,增加/减小。这个是因为触发电平可以触发到正弦信号不同位置,然后在显示上叠加的。
你可以把示波器的显示模式从叠加模式改为实时模式,也会只显示一个信号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建议调下参考电平的位置和采样时间

网友:
是两个通道的重叠吗?把它调开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