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线路板溢胶的问题怎么来解决?

楼主(2021-11-12):
FPC柔性线路板溢胶的问题怎么来解决?

网友:
溢胶由COVERLAY制造过程中所造成

网友:
溢胶由存放环境所造成

网友:
由独立小PAD位所引起的局部溢胶

网友:
FPC柔性线路板超级在假接时,需要求员工精确对位,校正对位夹具,同时增加对位的检查力度,避免因对位不准而产生溢胶。

网友:
如果压合采用快压机,那么适当延长预压时间 、减少压力、降低温度、减少压合时间,都有利于减少溢胶量。